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0-05-31):
工控板上的,不开机,公共点有电压,3v5v换没电压,usb插口只有1.5v,各供电阻值正常,现在除了这个型号就只有一个印20的芯片不知道是干嘛的了?头痛,保护管原来是击穿的,换好后就这样,不知如果入手啊,求帮忙
不开机
芯片
工控板

网友:
这个是小ec 这个小蚂蚁的ec有些会控制隔离的 但是你这个板子没图纸 只能换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