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高通 无基带

楼主(2020-05-31):
拿过来是在激活页面的。。 无基带。。
测试过 S5 C5701_RF 有二极体270左右。。基带电源下面焊盘那四个GND连接到外面的GND上了。。。 然后重装过基带电源 后来换了个基带电源。。 基带电源 S5 电压0   刷机报错-1  基带电源焊盘底脚二极体正常。。我把芯片放到个ID板上(有些短路200多) 能测到S5 0.8左右的电压。。。  但是装载问题板上就不输出电压了。。。 难道基带CPU问题。。会导致这条没电压吗?

网友A:
打一下阻值吧,,基带CPU 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阻值吧,,基带CPU 也有可能

基带电源 和大音频中间的芯片 已经更换 修好。。。

网友:
同遇到过这个问题,一样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