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 如何彻底关闭windows defender

楼主(2020-05-31):
如何彻底关闭windows defender

如何彻底关闭windows defender.docx

网友:
有点不值当啊,还花了金币

网友:
在服务关就行

网友:
关闭defender.cmd (318 Bytes, 下载次数: 11)

网友:
services.msc   这个里面可以关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组策略gpedit.msc 里面关的

网友:
关服务就行啦

网友(2020-07-15):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