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2VX-SI 支持9代BIOS

楼主(2020-05-31):
   上的是I5-9400F,成功点亮。

网友A:
这是魔改得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魔改得bios吗

不需要屏蔽针脚与短接,刷BIOS就可以了。不算魔改。

网友:
卧槽?这个牛逼了

网友(2020-09-14):
确如楼主所言,此版本仅支持9代U,6.7.8代貌似只跑码到18就停了,屏幕无显示,九代U跑码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叼啊。。但只支持9代的U就可惜了。。

网友:
好东西,手上正好有块板子

网友(2020-12-16):
是原厂的吗?亮机快不快

网友(2021-02-19):
真的可以吗???试试看看

网友:
有试过的吗?

网友:
文件为什么是 .f20?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入吗?不是bin文件a

网友:
楼主 有bin文件吗?编程器用的

网友(2022-02-19):
主板都点不亮啊。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和官方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04-21):
有点6啊,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2-06-01):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3-03-02):
是不是仅仅支持9代?

网友(2023-05-09):
已刷此bios 直接用U盘刷的  亲测支持i5 7500

网友:
支不支持志强E3 V5

网友:
支持志强吗?支持E3 V5吗

网友:
需要护舒宝吗?

网友(2023-12-19):
这个支持e3v5吗?

网友C(2024-01-23):
买到了这个魔改了BIOS的电脑,不明所以地看到了9400F,然后不明所以地去官网刷了新的BIOS,结果开不了机,后来找到这里,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刷了官方的BIOS,上了魔改的9400F,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有没有盲刷的办法?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C:
买到了这个魔改了BIOS的电脑,不明所以地看到了9400F,然后不明所以地去官网刷了新的BIOS,结果开不了机, ...

这个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

网友:
支持e3v5嘛?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屏蔽针脚与短接,刷BIOS就可以了。不算魔改。

我听你的不屏蔽 针脚 上了 9400F   亮机后 主板冒烟   一看 一条线都快烧断了   运气还好。U板没烧坏,把以前屏蔽的针   屏蔽上了 再次 加电  亮机。。。 。。。这个BIOS 还是屏蔽针脚

网友(2024-11-11):
感谢分享,刷上正常支持94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