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下载分求助 A1398 820-3662-A集显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5-31):
A1398 820-3662-A 集成显卡机器 接到是能触发 风扇转 无噹的开机声音,大小写切换灯不亮 。电池取掉单用电源不触发,人为拉高PM_BATLOW_L信号能显示一个充电图标,单用电源拉高PM_BATLOW_L开机后再上电池能开机显示,但是在进系统界面死机。刷了BIOS,换了U7100 充电芯片,换了EC,还是一模一样的。客户说是打游戏的时候突然卡死并喇叭发出吱吱的声音,强制关机重启就这样了,各路供电测量也貌似正常的,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桥还是CPU坏了?悬赏50下载分,希望有高手能提供正确的思路或经验!

网友:
这个CPU供电图纸标的是1.85V  实际测量是1.77V 有没有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已经确定是CPU的问题 换主板了

网友:
有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不换个CPU试试看,就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