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盘周期性失灵非键盘U口问题

楼主(2020-05-31):
win10系统,技嘉z77pd3主板,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就会出问题,有时按键没反应,有时自动触发,电脑有usb插拔提示音,不是键盘问题也不是usb供电问题,因为我打开屏幕键盘居然也是这种情况,甚至我拔下外置键盘屏幕键盘也不正常,重启后会恢复正常,如此循环往复,现在不确定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刷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最新的BIOS试试,

感谢回复,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BIOS已经刷过了

不是BIOS问题

网友C:
换系统呢。用过脚本么?是不是有按键脚本在后台运行啊

网友D:
把桥加热一下,可以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系统呢。用过脚本么?是不是有按键脚本在后台运行啊

没有,打算加个固态装win7试试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桥加热一下,可以换一下

桥的话就只有换板子咯,没得BGA焊台

网友:
最好常备一个小固态,装个传统模式引导的win10。怀疑系统有问题的时候换一下,win10换平台九成都能自己装好驱动的。方便快捷

网友:
有没有关机变重启的现象?

网友:
没有,感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