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2000LM007读盘会卡死

楼主(2020-05-31):
请教下各位,这个盘通过移动硬盘盒刚接上电脑上面能认到盘,打开“计算机”也可以看到硬盘情况,但是不能打开这个盘符,一打开就会卡死,接到台式机主板上面也是一样。像这种情况换主板移BIOS芯片能解决吗?自己用的硬盘,没摔过没进水突然出现这情况的

网友A:
如果有资料交给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来做吧,没有的话那就随便搞,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跟电路板没一毛钱的关系

网友:
应该不行   不是固件有问题就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
有坏道了吧。用hddreg修复一下,不行就刷固件试试

网友:
有坏道吧

网友:
磁头问题 不要数据就算了吧

网友:
坏道,不着急可以等待无响应过去,文件看看能不能提出来  估计会假死机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资料交给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来做吧,没有的话那就随便搞,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跟电路板没一毛钱的关系

感谢

网友:
有数据赶快备份,希捷硬盘会突然暴毙盘面划伤报废

网友:
磁头或者固件问题,要专业的处理。

网友:
这种盘还是接到专业设备去读比较安全点,比如PC300  MRT之类的,免的越搞越死

网友:
虚拟启动吧

网友:
如果有资料可以找我,,没有的话那就随便搞,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跟电路板没半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