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维修

楼主(2020-05-31):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客户说有问题,接网线放电影测试,一上午没事,下午蛋疼的是出现了,上不了网了,一看网卡灯两个灯都不亮,看设备管理器能认到网卡,手摸网卡芯片,也不发烫,心想是不是系统坏了,装了个安装版系统,去官网下个驱动打上还是一样的问题,看论坛有坛友别的板子有过这个问题刷BIOS解决,我也更新了BIOS,涛声依旧,本人没修过网卡,不知道怎么检测,求大神指导测试网卡的流程,找到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换个独立网卡不就解决了?

网友:
就是你这个老板子上个8139就行了

网友:
问题关键是现在客户说我给人家板子试坏了,来的时候好好的

网友:
啥都不听,就说来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此时店里装没装监控就很重要了  方监控回放给客户看

网友:
呵呵 买个PCIE x1网卡就好了

网友:
加个网卡就行了

网友:
换rtl8111G网卡,这个网卡坏的也挺多的,换之前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A:
一船情况是网上供电旁路电容,0802或0603的,网上3.3v供电,测试不能上网时候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船情况是网上供电旁路电容,0802或0603的,网上3.3v供电,测试不能上网时候的电压

网上供电旁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供电旁路电容

狗日的输入法,是网卡,都打网上

网友:
换个网口,很多网口里有网桥

网友:
调出图纸,找网卡工作条件。

网友:
先测量网卡线圈,看看变压器的外围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B:
前几天修过一片板子,也是网卡失效,就是网卡耦合变压器外围电容坏了一个。1.换上灯就亮l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的帖子。

网友C:
一张网卡十多块钱,没有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
加个独立网卡就行了,省时省力

网友:
查南桥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发过来,我帮你修好,运费自理

网友:
请测量一下网卡边的电容及电阻。大部分是电容有问题。有条件换个IC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过一片板子,也是网卡失效,就是网卡耦合变压器外围电容坏了一个。1.换上灯就亮l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的帖子。

那个帖子,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网卡十多块钱,没有折腾的价值了。

这是客户的。你加网卡人家客户不一定乐意的。

网友:
进Bios里恢复下Bios默认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