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355V4X开机5秒暗屏掉电关机

楼主(2020-05-31):
型号:355V4X。拆机一看Q12腐蚀这程度,拆了补线,因为都断线了。料板拆个换上测机亮机OK正常了! 刚好没绿油,将就用吧。 装好拷机切正常。

网友A:
感觉你还是有氧化的地方没看到 类似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还是有氧化的地方没看到 类似这样的

这里已经处理了。

网友:
这钱捡得舒服

网友:
这是2级电压把直接拉都行。。

网友:
这个故障明显 一下就看出来了 捡钱的节奏

网友:
很多机器拆开细看 就能看出问题的

网友:
故障明显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进液的就不能按常理来判断了,

网友:
这个是客户送钱给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