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t显示器缺色,OSD菜单颜色正常。

楼主(2020-05-31):
17寸lg T730B CRT显示器最近缺色,最开始不定时缺色,有时开机正常,用一会儿就缺色,有时开机缺色,用一段时间又正常,现在一直都缺色了。拍打无变化。估计是缺绿色。换过主机,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无疑。VGA线反复摆弄也无变化,与显卡的连接头也反复检查过无异常。请问朋友们是VGA连接线问题还是内部电路有问题呢?帮我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
显示器的vga虚焊了吧?拆开看看。问题不大

网友:
一般都是信号线断了,测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换条VGA连接线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请问 如何测试vga线是否有问题呢?另一头是从显示器尾部里面出来的。

网友:
这个就是来学经验的吧,现在最简单的就是换换换

网友:
CRT很少见到了

网友:
弄份图纸看看,表量下

网友:
crt啊,没注意,还以为液晶的呢。这个还修什么啊,换个19的液晶二手的也才五六十

网友:
是大头显示器

网友:
需要测试一下 VGA线 123脚 分别对应 红绿蓝 一般是线断了

网友:
直接测显示器VGA信号线中的123三根线,应该是缺绿色,有可能是绿色对地短路了,或者断线了。

网友A:
量VGA接口RGB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换根质量好的VGA线就知道了,原来的线搞不好就是一般货色,长期用寿命到了,该退休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vc

网友:
量了RGB阻值,绿地  有问题,阻值无穷大。谢谢各位。

网友:
今天莫名其妙的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VGA接口RGB看看阻值正常不

谢谢大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兄弟。

网友:
一般都是主机这头断线。剪掉十几公分,重新做个头,以前我只收20

网友:
CRT尾板开焊了了,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