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LA-C912P 用原装240W源开机不亮屏求助

楼主(2020-05-31):
外星人 LA-C912P 用原装240W源开机不亮屏求助 用其它电源转接或者其它低功率的电源能正常开机亮屏 然后把检测电源的PS_ID信号断开用原装电源能正常开机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的大哥。。帮忙分析一下下

网友:
原装240W的电源已经更换过。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第一时间就换电源了 BIOS刚刷了 也一样

网友:
通病吗。大哥

网友:
CPU供电或者CPU

网友:
去定一个原装的电源接口连接线,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大哥。你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谢谢大哥。果然是CPU3组供电的其中有一组工作不正常 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A:
这个机子原装是180W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原装是180W的哟

已经解决 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