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音量不断减到0

楼主(2020-05-31):
联想s230u 开机后,执行任意操作后,声音降至0,增加后又继续降至0,开始怀疑键盘进水,断开键盘后故障依旧,由于屏幕上也有控制音量的按键,怀疑按键损坏, 开机后断开按键板,故障依旧,

排除按键板,通电测量音量键未按下无3.3v 音量加有3.3v上拉电压。怀疑上拉的100k电阻有问题。

在测量音量减走线时发现 音量键 端口 时而对地阻值为0欧 ,时而又无穷大,后经断开与主板的连线时发现按键板音量减键依旧短路,于是怀疑连接线短路,
后经拆开排线发现一个GND的线断路,断开的部位可能与音量减键断路,处理完后机器恢复正常。 此次维修走了一段弯路,就是开机后断开的是屏幕上连接控制板的接头,发现故障依旧就排除了按键部分,忽略的与按键板连接的排线。

网友A: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我也是论坛里搜的,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