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m 227 双面回转到底部后卡起了张张都卡

楼主(2020-05-31):
有没高手指教一下原理或结构图谢谢?看图是不是有什么异物挡着了纸道。客服没说要花钱修我也没拆过知道怎么拆开看。拆过的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卡的具体位置。纸张分离器,各种开关等观察一下具体怎么卡的。卡纸好修,平整的就不走了可能是某个传感器故障,在纸张走的时候应该触发而没触发打印机就会报卡纸。纸张塞到一起。看看是哪个件造成的。然后分析是由于长期没维护造成卡顿还是长时间使用后磨损造成的阻碍纸路的

网友:
基本断定是定影膜油干了,加个油试一下吧。

网友:
打印单面卡不开
只卡双面打印的时候。就看离合或者双面的感应器

网友:
感觉你应该查一下双面器的搓纸,是不是单面不卡,只卡双面。有可能是双面器搓纸辊上的问题

网友:
双面器搓纸辊都不知道在哪儿啊、感觉是不是那个堵塞了。

网友:
送不进进去就查搓纸,要是堵了就把纸都送成扇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