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m 不开机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0-05-31):
今天来个客户着急要修电脑,机器是一台技嘉b365m 不上电,偶尔上电也是反复重启, 强制启动 power on 绿线强启动, 在按开关后,机器主板工作正常,断开强启动后 ,在软关机也正常,应该是启动mos管的问题,客户着急,也找不到那个件在哪里,
客户同意加个开关,收费完工。有时间在搞吧。等待高手赐教。。。

网友:
这有点看不明白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先打了各供电阻值才敢硬上电

网友:
还得从IO下手,关键要有参考图纸找个B250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