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硕X555lp

楼主(2020-05-31):
一开始的故障就是不过隔离,换了充电芯片bq735可以了

然后噩梦就开始了,开始我还以为修好了后面的问题还发个贴,美滋滋的定个ec结果……

故障是单电池可以用  单电源可以用  两个一起就关闭隔离输出  可调电源电流流变成了0000

别说什么换隔离管  换充电管全部都试过了包括充电检流电阻,19v输入检流电阻充电芯片全部一套换过

看下图

这是没有插电池时 电池充电脚就已经在充电了,然后放电池进去马上关闭适配器输入保护了

以下是我根据x55lp点位量的几个条件

这个机的ac in oc#插电源是0v单用电池是3.3 一起用也是0v因为保护了嘛   是正常的

电池两条数据线阻值一致且不对地短路不断线不互通

断开连接电池两条数据线是一样的情况

断开与ec连接充电数据总线正常

放电池进去不会保护

根据狗日的华硕仅有的点位图  只从字面意思上看的出

Bat in oc#电池插入信号,经测量低电平0v

也做过实验上拉该信号

读不到电池就正常  所以这个信号应该也没问题

再补一句,因为此机电池内置rtc所以拿掉bios不触发的情况下也是正常的所以Bios刷过了
  ec换过 断开总线正常可以排除串电的可能

Batlow信号在点位上看不出来
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信号影响了
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二

网友:
帮忙顶上去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

无名小二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华硕真的是难修呀,没有图纸只能瞎修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没插电池的时候 电压跑到电池座去了  充电上官 电池放电管拆了 看看情况  BQ24780的我遇到过  735的没遇到过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是否存在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真的是难修呀,没有图纸只能瞎修了

真的难修,看了一下午点位,看的犯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没插电池的时候 电压跑到电池座去了  充电上官 电池放电管拆了 看看情况  BQ24780的我遇到过  735的没遇到过

上下管拆了肯定不会充电,不是串电,断开一条数据线都不会充

网友:
给你顶一下………

网友:
重新检查或更换充电芯片及其周边有无掉件,断开电池这边的隔离管,开机看下能不能识别到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断开电池隔离管测下单电池能否开机

网友C:
把第一个隔离管直连就好了    不用写

网友:
单电池能开,单电源能开,接一起就不出
没公共点?

网友D:
bat_in_oc#正常工作应该3.3吧,还有怀疑你的检流电阻换的有问题,管子都换过不能同时用,可能是检测ac或者bat有误造成的

网友E:
有没有换下电池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第一个隔离管直连就好了    不用写

我今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换下电池试试呢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t_in_oc#正常工作应该3.3吧,还有怀疑你的检流电阻换的有问题,管子都换过不能同时用,可能是检测ac或者bat有误造成的

这个信号实际上,只有一个下拉10k到地,上拉电阻是空的,我补过10k上拉进系统是检测不到电池的,我理解应该就是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还能继续用

网友:
有些隔离和保护管是测量不出来的,或者电池放电MOS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
很多都是电阻问题 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