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31):
    型号:联想B4330
    故障:进水,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后进水不是很严重,进水在南桥和CPU供电周围,先洗衣粉洗干净烤干后,发现就CPU供电芯片脚位腐蚀和电阻腐蚀,但这个机器没找到图纸,先把芯片拆下来刮干净后装好,找了11326-1的图纸,CPU供电芯片型号一样,对比发现是37脚VBAT,由公共点接一个10K电阻,料板找一个10K的电阻装好后,打值CPU复合管都正常后,上电电流正常,接屏显示,进系统测试键盘一直按着,而且水都没干,键盘就跟客户说了再换。

    型号:惠普9470m
    故障:上电0.2
    维修过程:由于客户拿过来没有交代进水,就先上电,看电流是没有CPU供电,拆机后发现是进水的,比较严重的是U6500,这个是VCCSA供电,先洗了一下发现脚位腐蚀较为严重,拆下来把焊盘刮干净上好锡后,重现焊回去打值都正常,上电电流0.5-0.6有跳变,装机测试已经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A540U
    故障:客户说是上网课或者看电视一个小时候会黑屏
    维修过程:没那么多时间去慢慢测试。拆机没有发现进水腐蚀什么的,这个华硕机器BIOS很容易引起一些奇怪的问题,修多了就知道了。板号是X540UP,先直接刷了BIOS,放旁边测试,修别的机器,几个小时过去后都还在一直放着电视,装机。维修结束。

    型号:联想G48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是去年我修过的,那时是进水,这次回来不触发,拆机测试发现触发后有开启但是没有待机3V 5V,打值没有短路,准备换个待机芯片,拆掉待机芯片后顺手打值3V 5V的上下管G级,发现5V的上管G级没有待机芯片的存在还有值,应该是软击穿了,换掉上官,装回待机芯片,上电测试3V 5V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3V 5V的PG已经正常,RTC电路测试也正常,测到32.768时两个脚电压不对,一个没有,抓波后也没有波形,换了晶振后可以触发,冷机后又不行,加焊南桥后一直可以触发,可能是没把握好,触发后显示灰屏,排除屏问题后重植南桥,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惠普TPN-F112
    故障:上电不显
    维修过程:触发电流1.3,换过内存也不显示,拆机发现是接针的CPU,以为是CPU的问题,找了个二代的CPU装上也不行,下载了BIOS刷上后显示正常。

    型号:惠普8460P
    故障:上电0.2
    维修过程:拆机看到又是进水的,位置是南桥的后面,洗干净后测试是南桥旁边的两个供电芯片的5V主供电没有了导致。具体板号记不住了,只记得是一个10欧的电阻腐蚀掉了,还有几个滤波电容加一点断线,由于不是今天修的,而且我不是修一台写一台。都是修完了后先记好型号故障,之后再统一发出来。

    这几天就这么多了,一些键盘导致开不了的,和CPU坏了客户不修的就不发了,下班班,明天休息过儿童节了。。。。

网友:
每天都等你发维修经验,谢谢,修机够累了还要发,点赞

网友:
相当于做笔记,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