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I5掉电通病求助,有指导修复的兄弟红包一百。

楼主(2020-05-31):
(图片)

网友A:
本来能亮机,换了芯片不亮。那么不是你焊接有问题就是换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尝试把管子和主芯片都换了 通病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能亮机,换了芯片不亮。那么不是你焊接有问题就是换的芯片有问题

板载的CPU都在焊接,你说几个小引脚的复合管子焊接不好,老兄,你是搞板卡维护的这扯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把管子和主芯片都换了 通病就是这个

一套都更换试过了,要不也不求助了。 4个复合的管子都更换试过、背部的2个拆掉也试过、4个管子都没短路、相互替换着也试过,IC也更换过了

网友C:
远程要是能修机的话,实体店都倒闭,想修就发

网友:
桥不工作了都

网友D:
我也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但是没动到这块。只换的背部的2个复合管子就触发掉电、不亮机了。没动南桥这块。我看论坛上也有兄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要是能修机的话,实体店都倒闭,想修就发

应该是有通病,我遇到第二台这个故障的机器了。而且论坛上也有兄弟遇到了这种情况,动了这个复合的管子后就触发掉电不再亮机了

网友:
上次也没有搞出来,还是换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但是没动到这块。只换的背部的2个复合管子就触发掉电、不亮机了。没动南桥这块。 ...

待机条件满足 按开关不出slp信号基本就是桥问题 蓝天的我也碰过bios芯片几个脚有断线也导致桥不工作上电0.02

网友E:
换了几个复合管,就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几个复合管,就出现问题,

换了2个,就换了背部的2个复合管子就这样了,再换回去就触发瞬间掉电不亮机了

网友:
红包一百不多,这个技术可以让自己赚到100的N倍.

网友F:
这个机子之前也遇到,分析一下。。。CPU功率37W。这个板上面的设计也刚好在37W。这个机子如果想解决应该要把另一个没有 装上去的供电补上(记得是4几W)。要不然修好没多久还会再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之前也遇到,分析一下。。。CPU功率37W。这个板上面的设计也刚好在37W。这个机子如果想解决应该要 ...

兄弟,你是说正反没装的这对管子最好装上 是吧? 好像正面还有电感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之前也遇到,分析一下。。。CPU功率37W。这个板上面的设计也刚好在37W。这个机子如果想解决应该要 ...

正反有一路没做上去

网友:
有修的过这个型号板子的兄弟么,给点思路那,不要沉了。

网友G:
神州的小六角芯片全干一遍。

网友:
这钱还可以  有那个大神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神州的小六角芯片全干一遍。

这个肯定跟小6P管子没关系。我就动了背部的CPU供电的这2个复合的管子,然后就出现掉电不亮机的情况了,然后我看论坛里也有兄弟之前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板子掉电是CPU管子通病一般就是一个坏,断电瞬间摸一下哪个发烫严重就是坏的,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复合MOS管G极有无动作。

网友H:
这是超级战士是吗?进系统 会不会报警后才掉电或者直接不报警掉电?

我知道这问题在哪,我修过两三台红包500马上搞定这问题我都是报价800以上

网友I:
换cpu   换待机5V 芯片

网友J:
说个大体上的,具体你自己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超级战士是吗?进系统 会不会报警后才掉电或者直接不报警掉电?

我知道这问题在哪,我修过两三台:lo ...

有点过分了哈,伙计 。进系统没任何征兆的就掉电,大概十多秒的时间。掉电后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动了CPU背部的2个复合的场管后就触发瞬间掉电不起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说个大体上的,具体你自己查,嘿嘿!

进系统没任何征兆的就掉电,大概十多秒的时间。掉电后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动了CPU背部的2个复合的场管后就触发瞬间掉电不起机了 。 兄弟,你说的是通病管子PQ25么? 这个不用想了,这几个复合的场馆我全部替换着试过了,甚至原场管装回去后一个一个的替换着都试过了,就是触发瞬间上电、掉电不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cpu   换待机5V 芯片

CPU肯定是换过、排除了, 5V待机芯片倒是没动过

网友:
把整个CPU供电电路都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没任何征兆的就掉电,大概十多秒的时间。掉电后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动了CPU背部的2个复合的场管后 ...

哈哈,我就不说了,反正不是那管子,我都点到位了,不能再说了,再说有人要骂我了

网友:
那里面有个......................你仔细看图纸(图纸看十遍)就能发现了,还是那句话修行靠个人,有用你意思意思啊

网友:
那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通常是 DDON 还个控制信号什么名忘记了 看图纸上的二级电压控制信号 通常是那些六脚的芝麻管 这个电流与cpu无关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CPU供电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