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G6D1开机进系统报警,一会掉电

楼主(2020-05-31):
神舟战神K650D-G6D1开机进系统报警,电源指示灯闪,机器版号6-71-W65D0-D02,论坛神舟机器的这种报警很多都是说的是显卡的温度检测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这两个检测信号出问题,或则显卡损坏,这两个信号确是通过Q25转换的,神舟这种复合型场馆坏的多,更换即可,

网友A:
报的什么警也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警也没说清楚

看来你是没遇到过,遇到过你自然懂

网友:
蓝天主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警也没说清楚

报警,就是喇叭滴滴响,不是打110,干维修的应该都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蓝天通病温度不对检测不到独立显卡这些都要出这种。

是的,高手,确实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过,遇到了先排除。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