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第12针对地无穷大,求解

楼主(2020-05-31):
这什么情况

网友:
搞不好就是后级电路短路烧断铜箔了,跑线或看图修呗

网友A:
12针是-12V,有的板子用不上,自然无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针是-12V,有的板子用不上,自然无穷大。

我晕,是第12针脚,橙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晕,是第12针脚,橙3.3v

我的电脑视频看不了,我是按照atx的定义给出结论的,3.3V可能经过一个场管后供电的。正反都没有反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视频看不了,我是按照atx的定义给出结论的,3.3V可能经过一个场管后供电的。正反都没有反应吗?

对,正反都一样,不是有1 2 11 13四根橙线吗,其它三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正反都一样,不是有1 2 11 13四根橙线吗,其它三条正常

1 2 12 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视频看不了,我是按照atx的定义给出结论的,3.3V可能经过一个场管后供电的。正反都没有反应吗?

一共4根橙线。。你说的是12脚这根?

网友:
技术无止境,学习无止境!

网友:
12脚脱焊了吧,这4根线都是相通的,12脚不接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C:
自己去看定义吧,这个都来问,浪费板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看定义吧,这个都来问,浪费板面。

不知到在哪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第12针橙3.3连到哪里

网友D:
12针,橙色3.3V。3.3V电压,经主板的电压转换电路变换后用于驱动CPU、内存等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针,橙色3.3V。3.3V电压,经主板的电压转换电路变换后用于驱动CPU、内存等电路。

这才是大神,有技术有经验有耐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到在哪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第12针橙3.3连到哪里

跑下线路吧。
会不会这个针脚没有接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大神,有技术有经验有耐心

3.3供CPU不大可能,cpu一般是4pin12v接上管,由电源芯片pwm控制上下管给cpu供电,atx上的12v 5v 3.3v才是给芯片供电,电路转换等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下线路吧。
会不会这个针脚没有接入线路?

好吧,跑线累死还经常找不到路。。。鑫制造上也找不到同一型号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