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7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5-31):
主板不开机加点漏电600MA左右,熏上松香检测发热元件

U2301相机,指纹,大音频,电源,供电转换管

测量发现后级短路导致在在C2302加点烧鸡发现C2307损坏

拆除C2307测量后级不短路加电测试,开机维修结束,捡钱活

网友A:
也不容易,收了多少刀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分析到位,经验丰富!

网友:
技术无止境,学习无止境!

网友:
每日一学,,谢谢楼主!!这钱可不是人人可以捡到的!哈哈哈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捡到过一次,是8P的机子基本差不多

网友:
赞学海无涯 还是你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容易,收了多少刀

100米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