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维修的乐趣,有时在于细微之处有惊喜

楼主(2020-05-31):
近段时间的天气都是雷雨交加,维修的活也多了起来,今天,同行一次送来7台联想的L197WF显示器,三台联想的T4500-N000主机,意外的是都是非雷击损坏的,三台主机都是电源坏,点不亮,这机器的电源通病是输出电感烧坏或蓝线负12伏二极管击穿,送钱的机器,今天主要说的是那七台显示器。只有一台电源灯完全不亮,其余六台都是电源绿灯闪,不亮机,拆机检查不亮的那台,电源板5V电容冒顶了,直接更换正常,剩下的也是电容坏,但是换了电容以后还是绿灯闪,连换三片都一样,裸板测试,5V在3点几到5V之间来回跳,先盗张图

PWM为不常见的R7780D,可以用LD7576PS直接代换,用LD7575代换要将1脚电容换成100K电阻,这类电源板引起输出不稳定的几乎都是C819容量变小了或R831坏掉,立马更换C819,还是跳,再换R831,居然没好,这里说一下这两个原件,电容是50/10UF,不是常见的50/47UF,电阻是0.91欧而不是0.33欧,当然,我是凭经验去换了47UF和0.33,这里很多人会说,现在直接换一片电源板才十几二十块钱,用的着花功夫去修吗?是的,一台两台的话是这样,但是现在是7台呀,最重要的是咋们是技术员呀,碰到这种积累经验的问题肯定要钻研一下的。

       有点离题了,再看图纸,量6脚电压发现,电压也在8点几到20再到13点几之间不断变化,想起查R7780D的资料时,论坛里面有几个维修资料是说更换PWM或电阻0.91改成0.33,换电阻已经确认不行了,直接换个LD7576PS吧,测试还是不行,不过发现输出变成是2.5V到5V的跳变,还有人说Z803软击穿也会造成这个故障,立马把Z803拆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突然间有点茫然了,居然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定,算了,换个最不怀疑的光耦试一下吧,这才发现不对劲啊

居然断脚了,是受潮引起的,再看没有拆的板

真的不去拆根本不会发现是坏掉了,直接换掉,输出5V终于稳定了,再测PWM的6脚,稳定在15V左右,把换错的电容电阻都换回去,证明故障就是光耦断脚引起的输出不稳定。
       多赚了140块钱,积累了宝贵经验,花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

网友:
能力不应该浪费,支持维修,能力很重要,经验也需丰富,那样才不容易走弯路

明显腐蚀,生锈严重的必须早点换,看不出有损坏的电容也要爽快的换,运气好就是惊喜来了

网友:
应该说美好的生活从维修开始…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美好的一天从修好第一台机器开始

网友:
看了半天!
芯片6脚电压跳变,说明芯片工做-停止-工做-停止。跳变参数得参考芯片内部框图。喜欢的深究一下。
简单办法,去掉5V或者12V输出。如果还续继跳变,输入电压300V 8脚正常的情况,查输出5V和12V的
反亏回路,也就是TL431和光耦还有相应的电路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