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一台700-15IS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5-31):
   前后两天接修两台700-15ISK,之前发贴那台,第二天就修好了,这一台一波三折,整整 两周才修好
接机客户说此机开不了机,插电发现没有任何电流,报价,客户留机下来维修,拆机发现隔离管烧了,如图

当时换了拆了一个料板上的管子换上,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待机电流0.019,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待机电压3.3 5 1.05都出来了,按开关没反应
开关脚有电压,2.9V,按开关也有拉低,此机没有图纸,机器多,就先放一边了,第二天刚好来了台一样的,修好以后,发现
3 5V出来马上就没有了,待机是0.008,这台不对呀,就先刷了一个BIOS,还是老样子,在论坛里面发现有人有差不多问题的,
换了EC好了,就马上订了一片EC,EC型号是IT8226E,到货以后换上还是涛声依就,0.019,又把原EC换回去。至此这台电脑修了
好几天了,客户也在询问修的怎么样了,安慰客户以后,虽然此机没有图纸,但是论坛上有差不多的,板号是NM-B191Y520,
EC 充电芯片,待机芯片,PCH,CPU都是一样的

这时候的思路是这样的,是不是后面哪个电压没有开启,2.5 1.2没有出来?量他们的开启电压,EC_ON SYS_ON,都正常,但是1.2V开启电压就是不正常,

1.2V_S3 信号0.75V 1.2VS5 0V ,再往前SUSP 3.3V正常,难道是中间哪里电路不正常,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路了,跑来跑去,还是找不到,维修陷入了困境
反反复复,量来量去,没找到,后面又在论坛不断看贴,不断转换思路,会不会是自己思路错误???有一次,无意中不知道量到哪里,触发了,电流上到0.672
有戏,再次拔掉电源,再试,再也没有触发了,还是老样子;又不断上论坛看贴,认识到还是要按不触发修,看看EC pch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各信号如下:pbtn_out 3.3v   pch_PWR_EN 2.5V   pm_SLP_s3 0V PM_slp_S4 0V 那说明PCH工作条件不满足,再测PCH
+3Valw_pch, +1.0valw,PCH_rtcRST,均正常,PCH坏了?不像,之前有一次触发了,电流还能上到0.672,再一次把目光转到BIOS

这一次有了发现,点到BIOS第五,第六脚,触发了,表笔在量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旁边被断线了!!!!!!

就挨着白线割的,终于找到问题了,线补上,刷刷刷,电流上去了,至此维修结束
事后再次询问了客户,客户这才说出,之前在佛山好像是售后,非得客户换主板,这主板不得要1000多嘛,客户没同意,才让寄到深圳来维修了。
发贴不易,申请加精

网友:
还有呢,没发完啊…

网友:
发完了,请大家加分,发贴不易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这个机给别人做故障了 -?

网友:
售后也是坏坏的

网友:
被人做手脚了,还好不是搞报废的那种

网友:
也是够阴的啊,白线位置割,还好找到了

网友:
售后估计也是拿到别的地方看了,修好了客户没同意做了手脚

网友:
这机器主板能烧成这样   醉了

网友:
1.2vs5 0v不正常

网友A:
上家太坏了,机主RP也不怎么样,不把前因后果描述清楚,却苦了楼主,还好最终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太坏了,机主RP也不怎么样,不把前因后果描述清楚,却苦了楼主,还好最终修好了

没有详细问清楚客户,这个是我的问题

网友(2020-07-18):
这个ec好像不带程序,不知道楼主买的ec是剪板还是全新的

网友:
看明白了,售后故意做了手脚

网友:
这是人为的故障呀, 都不好搞的呀

网友:
买的ec是剪板还是全新的

网友:
bios未被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