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植锡技术不好弄,植锡多次都植不好

楼主(2020-05-31):
温度要多少,风速要多少,怎么一直吹出来跟这个差不多
ITX

网友:
我也想学 可是一直没敢动手 对设备要求高 前期的准备要足。

网友:
前期 助焊剂抹平 吸锡线 印刷锡膏 只是看过 没实践。 机子买了 修不了几台。(别人搞的时候 边上看的)

网友:
焊盘没处理好,连锡了,焊盘植锡前要绿油处理。

网友:
钢网压紧。少抹助焊剂。小风速,温度自己试。吹到锡珠变色就停。等两三秒把钢网去了,然后在吹一次让锡珠归位

网友:
不应该叫变色。是融化了就停

网友:
是锡的问题吗?

网友:
钢网没弄好哦

网友:
没对好位。做这个,要眼神好。-

网友:
这个是有点考手工。

网友:
焊盘没托平吧,油加多了珠子要跑,加少了不容锡

网友:
网上有视频

网友:
CPU才是真的难植

网友:
看着还以为是刮浆呢,普通芯片植球很简单,和着钢网一起吹就行了。

网友:
锡浆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网没有和芯片贴合好,不贴合好刮锡浆的时候不均匀

网友:
我眼睛都快看瞎了

网友:
焊盘没处理好,锡珠的话上少量助焊剂,锡膏就不要上助焊剂了,位置一定要和植锡网对齐,小风量,高温度,吹四秒左右变色即停!

网友:
没搞过。比我强多了

网友A:
处理毛线焊盘,我把芯片下了之后,连锡的去掉,洗干净直接上钢网刮浆,然后直接风枪吹化,等网温度降下来没完全冷却时脱网,从没发现锡珠大小不均匀的现象,板子上就必须要吸锡带拖平,我就整不明白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偏要搞得那么复杂,这么多大师讲什么芯片也要拖平,芯片拖平钢网容易移动,我刚自学bga时就是被这些人带歪了

网友:
新手帮新手最实际,芯片下面多垫几层卫生纸,保证值锡网压上去的时候和纸是一个平面,锡浆不要太稀用无尘布捏一下,刮锡不要太用力,刮的时候钢网不可动,吹之前要中间先预热,然后从边上用余温让锡浆融化,不要对着直吹,最好用旋风,330-40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毛线焊盘,我把芯片下了之后,连锡的去掉,洗干净直接上钢网刮浆,然后直接风枪吹化,等网温度降下来没 ...

芯片用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以前他们也是叫拖平,哎!一不小心芯片拖坏了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都是时间磨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