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前置面板没有声音

楼主(2020-05-31):
不知道为啥,换了好几个前置面板接线都不管用。就是只能后面面板可以用
电脑

网友:
插前置面板处跳线,

网友:
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有断线的地方,楼主仔细查查吧

网友:
驱动,电脑里看下是不是被禁用了

网友:
系统下设置一下音频就好了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

网友:
你的驱动没有安装正确 吧

网友:
右下角 如果高清音频管理器是红色的,打开 选择扳手那项,禁止前面板检测打钩,就可以了。 新款高清音频管理器 黑色图标,打开设置 勾选AC97。 就可以了 前提 安装驱动 而且线没有差错

网友:
线材没问题、对应针脚没问题,用主板原版驱动时时……接口对应针脚线探测那个不起作用也有关系

网友:
控制面板里设置下就OK了

网友:
........前面板检测禁用

网友:
新人吧 这个在控制面板里

网友:
根据经验楼主从几个方面来排除,音频线有没有问题?设置禁用前面板检测有没有打勾?有些主板要改BIOS,将AUDIO改为AC97,以上都做了,我也不知道该弄哪里了。

网友:
首选驱动,然后设置,再是面板条线

网友:
设置 的问题 没有调好

网友(2020-07-10):
电脑里面有没有装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打开,在最下面插孔设置里面,选中禁用设备插入时自动弹出对话框,确定这样后面前面都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