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 进系统后 连续死机

楼主(2020-06-01):
DELL 1535 进系统后 连续死机  十几秒就能反映过来  死机的时候 鼠标能动  硬盘灯常亮  换过4个全新固态  换了3个牌子  现象一样  更换了 南桥  BIOS  南桥的时钟  CPU  CPU供电芯片   添加了一个CPU滤波电容   也更换了硬盘到南桥的电容   现象都是一样  各位大神给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有通病吗

网友A:
ATI的显卡吧

网友:
是的 ATI显卡。但是不打显卡驱动也会这样。PE的时候也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的显卡吧

是的 ATI显卡。但是不打显卡驱动也会这样。PE的时候也会出现

网友A:
你可以加焊一下试一试呢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换过两个了。现象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焊一下试一试呢

我用风枪吹过。没有用。因为现象很快进系统十几秒就会卡。  就是好了十几秒。卡十几秒然后又好十几秒。反反复复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遇到过。

网友D:
记得一要W数型号都要匹配的原装适配器 遇到过2台机器都这样 假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一要W数型号都要匹配的原装适配器 遇到过2台机器都这样 假死机

谢谢机子已经好了。这次不是适配器问题。下次可能遇到很感谢你。

网友C:
机子已经好了。挑硬盘换了金士顿的固态就正常了。

网友:
之前换的台电。WD  还一个忘了杂牌子

网友:
看样子楼主还没换到那颗坏件

网友:
这种卡可能
跟cpu有关系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风枪吹过。没有用。因为现象很快进系统十几秒就会卡。  就是好了十几秒。卡十几秒然后又好十几秒。反反复复

把外设拆了看看

网友:
应该用机械硬盘就没啥问题

网友:
老机器放弃维修吧  我是这么想的  估计报价100客户都不愿意

网友:
机器好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已经好了。挑硬盘换了金士顿的固态就正常了。

哈哈哈,走了一圈在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已经好了。挑硬盘换了金士顿的固态就正常了。

你在逗大家玩呢!

网友:
挑硬盘这个说法有点不成立除非之前你换的硬盘有问题,估计问题没找到,

网友:
没听说过硬盘盘不兼容得

网友:
这个还是很难找到的啊

网友:
发图纸出来哦

网友:
这是真事 又不是胡编乱造  我只是把我发现的现象 发出来 给遇到这类问题的一个方向 又不是说一定跟我的一样  我的就是这样好的 现在客户都用的好好的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