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oga11s进水后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0-06-01):
进水后清理干净,没有发现原件腐蚀,按电源键开机灯亮但是机器不开机,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仔细看下有无断线腐蚀,

网友:
查供电啊,开机条件

网友:
可调电源上去看看电流

网友:
还是得看进水区域 有些表面看没事 实际把原件拿下来就发现断线了

网友:
是cpu旁边进水

网友:
进水图片有吗?清理后加电图片能上传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嘛?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