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80白屏竟然是USB接口坏了

楼主(2020-06-01):
m41-80,板号lmk41s 14288-1,开机白屏,先后刷了bios,换了显卡,最后竟然是USB接口腐蚀引起的,为了不让大家不走弯路,快速挣钱太发此贴

网友:
这种确实少见哈……如何发现USB口问题的呢

网友:
USB出问题碰到过进系统掉电,开机无限重启还有进系统卡死。

网友A:
老板这回没有快速挣到钱

网友:
USB腐蚀 我记得很多问题  不过还能导致白屏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这回没有快速挣到钱

心酸

网友:
我刚搞定一个联想700-15isk    不定期掉电就是右侧USB   进过水的   但是比较轻微的进水 不注意不知道,后来搞定了

网友:
没见过USB导致白屏的,见过导致灰屏无字符或者叫清屏的

网友:
记住了,看来以后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先看看USB接口再动手搞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这回没有快速挣到钱

有了经验,下次就能快速挣钱了

网友:
USB真的可以导致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掉电不开机。

网友:
USB口短路都是掉电的多

网友:
你说做维修的难不难,USB还会引起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