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70 不充电 哪里有图纸啊

楼主(2020-06-01):
dell 5570 电池这端插口进水 另一端插主板上的没有进水 整个主板没有进水 机器拿来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开机 电流0.25 掉电   拆机测 发现cpu供电没有 刷bios 后 测试反复重启 风扇转停  偶尔电流能起来一次  cpu供电也出来了 电池没电也充不起来 用原装充电器充了几次 也是不行 考虑到电池进水 直接买了个新的 换上试 发现 开机可以亮了 但是进系统 无法识别电池  充电芯片是新款 9538h   昨天修了个7447 老毛病开关板接口松动 导致开不了机 放点能开机但是闪灯报错一白三黄 这两款电池一样 修好后 互换电池发现进水电池也是好的  5570 这个机器就是不充电的问题  识别不到电池 但是单用适配器就是无法点亮  电池没电也点不亮  电池有电就能点亮 是这款电脑就这么设计的么  新款机器各种奇葩啊       测ec 到电池没有断线 公共点13v也正常   机器没有图纸   跑线中.....

网友A:
这个还真的帮不来这是实话!因为论坛好多人要求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帮不来这是实话!因为论坛好多人要求要这个

修好了 又是ec坏了  mec1416-nu 今天喜提一个料板  先换了充电芯片 后发现开机无法进系统了 快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后换了ec后单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进系统 放上电池用原装充电器 测试一切正常    原来 的时候是需要电池加充电器一起才能亮 进win10系统转圈圈的时候很慢 一格一格的走  。。。

网友B:
料板板号 17859-1 论坛里说mec1416 是带程序的  这么看来 这2个机器ec 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料板板号 17859-1 论坛里说mec1416 是带程序的  这么看来 这2个机器ec 通用

像一般不好修的那种直接买一个料板要求是CPU坏了那种,主要成色要好不能有烧断板层。到时候修不好直接搬板,既然水果可以搬同样的道理笔记本为啥就不可以呢?你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一般不好修的那种直接买一个料板要求是CPU坏了那种,主要成色要好不能有烧断板层。到时候修不好直接搬 ...

哈哈哈哈哈 确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一般不好修的那种直接买一个料板要求是CPU坏了那种,主要成色要好不能有烧断板层。到时候修不好直接搬 ...

确实单买芯片 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单买芯片 不划算

有些时候我觉得修手机的套路完全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我觉得修手机的套路完全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高端料板不好搞到手啊 都去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料板不好搞到手啊 都去交换了

我的意思是买那种大芯片都拆了只留下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料板不好搞到手啊 都去交换了

有时候手里最好也要留一两块CPU坏的主板,留着到时候修的头疼就直接搬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