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焊盘是不是拖废了

楼主(2020-06-01):
看看可有救了

网友A:
上绿油隔开就行,只要不连锡,想当年没有绿油网我补A8CPU……眼都快瞎了

网友:
和抖音大神学呀  小绿油一上 就是飞线

网友B:
这种如果本来就是相通的,连锡也是没有事的,如果不相连搞个点位图,慢慢的割,然后上绿油,不但费时间还费眼

网友C:
主要是费眼睛,点位图上有些点是相通,相通的不隔开没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如果本来就是相通的,连锡也是没有事的,如果不相连搞个点位图,慢慢的割,然后上绿油,不但费时间还费 ...

谢谢啦,小生受教啦!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绿油隔开就行,只要不连锡,想当年没有绿油网我补A8CPU……眼都快瞎了

哈哈,是的,因为费眼睛,显微镜看多了眼睛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费眼睛,点位图上有些点是相通,相通的不隔开没影响吧

不隔开装IC会出现连锡大锡珠,容易和别的点相连,然后短路

网友:
手机太细了,笔记本显卡都飞的眼睛花

网友:
这个就是太费眼睛!!不好搞喲!!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绿油隔开就行了

网友:
拜师来了。。。。

网友:
看着可以啊!

网友D:
估计不行 绿油干后比较厚 个吧点还可以那么多连成一片  估计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行 绿油干后比较厚 个吧点还可以那么多连成一片  估计没救了

老哥我走德线,中线,苏线,5条1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