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通病一例

楼主(2020-06-01):
主板反复掉电重启,bios刷过 ,不行 ,从网上买了一片 卖家说主板可以交换。。对比发回来的主板发现cpu供电附近拆了3个管子。。于是我把自己的板子拆了这几个管子也好了。应该是通病,图中标注的管子拆了3个

网友:
这是个办法呀!

网友:
我最喜欢通病的机器  不用费脑子

网友:
估计是pg信号吧,
不懂瞎猜的

网友:
这个台式机最多,华硕的修过好我台

网友:
不错 简单直接粗爆搞定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啊!!!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主 简单粗暴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学习!

网友:
时序信号不正常。

网友:
朋友很细心啊  这问题一般都发现不了 同一个地方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稳了,细心的楼主666

网友:
还带这么玩的。。。。

网友:
这也可以,交换板子的没钱挣了

网友:
方法是好方法,但楼主有没有分析原因呢,这是人家拆了管子,没拆呢,作为维修人员,捷径当然要走,但是建立在你懂了的基础上,有机会研究下还是好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修好板子又退回去了

网友A:
15楼说的对。这几个管子是cpu供电输出的PG信号给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楼说的对。这几个管子是cpu供电输出的PG信号给桥的。

这个信号,有图纸可以查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有图纸可以查询吗?

我是跑线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