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奇葩问题维修

楼主(2020-06-01):
接到一台无法开机mate20.加电小漏电,按开机键无反应,心想能捡钱了,估计是小件得事!马上松香大法搞起来,拆掉融化小件,检测不漏电开机成功!装机准备收钱,装好一按开机,咦怎么又黑掉了,拆开把电池扣了开机成功,全部装上又黑了!经过反复尝试,一装听筒保护盖子就会出现这种黑屏震动,无法唤醒,不装一切正常!奇葩的问题,订购了一个盖子回来试试,这个盖子上面就只有听筒和nfc接触点,都尝试过绝缘装上去也不行,没思路了,有没有大佬帮帮忙

网友A:
看距离感应器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B:
是不是感光海绵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感光海绵掉了

谢谢兄弟,解决了,装好刷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距离感应器是不是接地了

刷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