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手里有这个板的BIOS,杂牌一体机求助

楼主(2020-06-01):
没有任何标识的山寨一体机,24寸曲面屏,主板板号JJ-7XXXUD3, 开机后一秒断电,一直自动反复,待机有3v,5v, 1.02v,没有CPU供电,无短路,想刷个biOS试试看,奈何淘宝都没有卖,

网友:
杂牌机只能找备份

网友:
杂牌的难找哦

网友:
BIOS已经找到,这个主板还有另外个型号  ZA-3865AC1,给需要的人下载

网友(2020-09-19):
刷bios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2-01-07):
刷了BIOS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智傲的主板?

网友(2022-02-28):
最后 怎么搞好的?

网友(2022-05-25):
我修过这个机子,故障是进系统掉电,查没有资料。看到掉电一瞬间有打表灯闪下,感觉有短路,测量短路没有发现,后面笨办法,感觉是CPU电路问题,把CPU的供电管全换了就好了,你这个说没有CPU供电,应该也是这里问题

网友(2023-06-11):
这是个什么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