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掉电

楼主(2020-06-01):
接修一台G480版号LA-7981P,故障现象是反复掉电,不插内存不掉,刷BIOS五小,论坛上看了不少同样的故障,很多没修好。花了点时间修出来了,过程就不详说了,上个图,估计是通病。

网友A:
供电线开路了  这么粗

网友:
这也太形式了

网友:
是什么信号断线了么

网友:
线断了应该还有短路才对呀

网友:
这个挺实在  得记住

网友:
断线啊 可以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断线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简单易懂的

网友:
我碰到过 刷bios搞定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坏了,楼主直接用导线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线开路了  这么粗

是待机的供电,还内存供电?

网友:
我是来看过程的。  “过程就不详说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就是要细心,发现问题,

网友:
断线。这是哪个线呀。。。。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不装内存就不掉电, 怎么刷bios都没用,电压什么条件都有了,不懂查哪里,最后退机了  ,是不是我修不了那台。

网友:
供电断了吧,应该跟刷BIOS没关系

网友(2020-07-05):
我今天接了台和你的故障一样,但是没有短线,ncp6132 10脚有20v,求指导该怎样维修

网友:
喜欢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