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Q24780S有啥通病吗。电池正极有12V但没充电电流

楼主(2020-06-01):
最近碰到两个了,显示正在充电但充不进。刷bios,换电池,换充电芯片均无用。引脚查了一遍也没问题

网友:
芯片供电脚的10欧电阻没问题

网友A:
隔离管都换掉   不行直接换个芯片

网友:
电池没说换没换

网友:
人家说已换电池了,别瞎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DC的供电隔离管软击穿,尝试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和BQ24780S无关

网友:
说了的,两台都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都换掉   不行直接换个芯片

这么直接吗,隔离换测量都没问题。芯片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DC的供电隔离管软击穿,尝试更换一下试试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插着电放在那让它充个十几个小时再看看,说不定就有奇迹

网友C:
BQ24780s有很多芯片不行的,有时定了芯片,发现还没原机拆下来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Q24780s有很多芯片不行的,有时定了芯片,发现还没原机拆下来的好用

难道买到假货了?你都在哪家买,我们都是小苏那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买到假货了?你都在哪家买,我们都是小苏那买的

并不是假货,就是这个样子,买的都是全新的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买到假货了?你都在哪家买,我们都是小苏那买的

所以一般这种确定芯片问题的,我都会把原机的芯片重新搞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一般这种确定芯片问题的,我都会把原机的芯片重新搞上去

那如果怀疑这个芯片坏了岂不是要换好多个试?因为我看到其它机型的这种故障有人换芯片换好了

网友E:
好像是有一个2脚电压低  是2.3v 左右  是分压电阻得到的     调整一下2.7左右  就好了

网友:
分压电阻都查了的,没问题

网友:
到底好没好

网友:
没好,不想修了,同行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有一个2脚电压低  是2.3v 左右  是分压电阻得到的     调整一下2.7左右  就好了

查了的,没问题

网友F:
楼主平时修机还有什么通病呀,能不能分享一些给我?修机不会搞,就指着通病吃饭咯!多支持支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平时修机还有什么通病呀,能不能分享一些给我?修机不会搞,就指着通病吃饭咯!多支持支持呗

老师傅还跑来调侃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怀疑这个芯片坏了岂不是要换好多个试?因为我看到其它机型的这种故障有人换芯片换好了

BQ24780s这款芯片淘宝买的大部分都不行,我也碰过条件都正常,死活都不充电,然后拆了个原机料板就可以了,神奇的很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thinkpad的本子???

网友:
戴尔和华硕

网友:
芯片继续换  最好拆机的   电阻换了没有    论坛关于这个芯片问题有许多帖子

网友:
不插电源,电池有输出吗。。。

网友:
0点几的电压输出

网友:
没有  网站上有个戴尔外星人的帖子   参考那个应该可以修出来

网友:
软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