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用的小主机板号HS625 V2.3

楼主(2020-06-01):
(图片)

网友:
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是备份bios,好机器备份的

网友(2020-09-26):
同主板 刷不进

网友A(2020-11-07):
这个BIOS 是华盛工控的,我的机器装上CPU无供电,拆了正常,估计还是BIOS 问题,南桥我加焊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 是华盛工控的,我的机器装上CPU无供电,拆了正常,估计还是BIOS 问题,南桥我加焊过了一样的问题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 是华盛工控的,我的机器装上CPU无供电,拆了正常,估计还是BIOS 问题,南桥我加焊过了一样的问题

我这也有一块这个主板

网友:
不装CPU就有供电

网友:
BIOS是OK的   谢谢

网友(2021-09-30):
这种主板用多少伏供电?19V,12v?

网友:
是19V供电,主板电源口有标。

网友:
我的电流0.5刷了这个BIOS故障依旧cpu电压出了只有一路没出cpu电压

网友(2022-05-28):
同主板,刷了不显示,本来我的是隔久了不开机不显示的

网友(2022-09-13):
开机报警  估计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3-07-06):
这主板郁闷,冷机触发电流0.305A,反反复复给它断电重启,最后点亮了,放着一段时间又是触发黑屏电流0.305差不多快一分钟自动断电,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3-09-14):
不触发怎么搞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把

网友(2024-05-07):
BIOS有问题。后置HDMI不显,刷了1.2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2026-01-07):
开机报警刷了此BIOS开机快,可是上在主机了能开机,。用VGA 高清信号线外接都能显示正常,内置无信号,又找了个2.1的刷了也样,上在主机上能开机就是内置无信号,接口看着没问题的晕哟,有知道的大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