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主板,进不了bios,显示the data in the ec or ec flash...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0-06-01):
主板反应很慢,过了差不多两分钟,显示器才亮,就只显示这两行英文,键盘灯亮,大小写可以输入,但是进不了bios设置。两块板子都这样,4位诊断卡跑到99 92

网友:
重刷个BIOS啊

网友A:
刷过几遍了,没有用。后来我把一个好的板子BIOS换过来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几遍了,没有用。后来我把一个好的板子BIOS换过来也没用

同型号的b85pro gamer上面的bios

网友:
六块这个板子,1块是正常的,2块和3块就是就是显示这东东,4块待机灯和cpu灯可以亮,各处电压和复位都有了就是不显示,5块和6块只有待机灯,各电压正常无复位信号,所有板子都能上电风扇一直转

网友B:
你把好板子的io换过来试试呢?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好板子的io换过来试试呢?会不会有惊喜

等等试试看

网友:
ec  就是io 刷了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好多年 没修台机了,现在 台机也用EC 了,???,,功能强大了,,,以前叫IO 。。。

网友D:
更换TPU KB722Q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更换TPU KB722Q即可。

大哥,板子上没找到这个元件啊,我不是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哥,板子上没找到这个元件啊,我不是太懂

找到了,这个芯片没有料板可以拆,没有地方买

网友:
这个板子除了1.05就是桥

网友:
14楼都说了,换过29不亮就干桥。他们说干桥包好

网友:
示波器抓下64K 的ROM芯片片选,再就是TUP芯片条件

网友:
应该有Tpu芯片啊    四面都是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这个芯片没有料板可以拆,没有地方买

加焊下有可能会好

网友:
具体查io 12v 5v检测脚

网友:
手头还有一片,me到了1.8v换了29,不停自动重启,偶尔能亮一次,准备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 没修台机了,现在 台机也用EC 了,???,,功能强大了,,,以前叫IO 。。。

EC的功能远不如IO,你刚好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