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X570D版号X570DD REV2.0风扇狂转

楼主(2020-06-01):
华硕YX570D版号X570DD REV2.0风扇狂转,客户自己拆机后这样了,能进系统,CPU温度35度。4线风扇,速度控制在EC_IT8225E-128的32脚,电压一直是3V。

付费求指点,或求图纸,谢谢!

网友A:
BIOS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无效,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楼主不用在折腾了,进系统里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CPU性能是不是锁频0.38~0.79Ghz。若锁频只能换CPU

网友:
明明是接在31脚怎么变成32脚了呢,32脚是KB_LED_PWM好不好!

网友:
建议查下APU的温控和多试几个BIOS

网友(2022-05-05):
刷BIOS能行不

网友:
华硕 风扇狂转 基本上就是有接口出了问题  看看 CPU 有没有锁屏哦 兄弟

网友:
跟着大咖每天学习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