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E450C 通病之掉电

楼主(2020-06-01):
机器无待机电流,拆机发现PU11烧,铜皮也烧的厉害。公共点的PF1保险也烧了。

查看图纸PU11是经转换给显卡供电,还给到了CPU的测温模块供电。

更换好了保险和PU11后试着通电测量到PL9电感上有了1.5V。电流跑到0.5多或0.6多掉电,看电流接近亮机时掉了。不插内存不掉。

测量主板上各电感电压也正常,测内存复位的波形也正常,按时序下步到显卡了,难道显卡坏了?开机的时候屏上会有反应,应该是读取屏信息的动作吧。
为什么会掉电呢?谁引起的呢?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型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也没有解决。
显卡电感前端断开后阻值为390多,不断开阻值为33, 并且显卡供电转换管QV16也没有烧坏,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1.5VS还直接进了CPU的测温模块里,会不会那一瞬间把这部分模块烧坏了呢?我看可能性极大,翻遍了论坛上这样的案例很多,基本上也是换PU11后电压能出来也是会掉电的那种,还有的说是换好PU11能亮屏了,用了一天还是烧PU11,不能再亮机且掉电。由于CPU价格贵,也没有去更换CPU验证了,有哪位大神修好过此故障的说一声啊,谢了。最后附上E450C机器未修好时的各电感电压和阻值图。

网友A:
掉电不是电池的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不是电池的问题嘛?

COMS小电池吗?还是必须接上内置电池?我接上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小电池吗?还是必须接上内置电池?我接上电池试试

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小电池吗?还是必须接上内置电池?我接上电池试试

刚才接上电池还是掉电

网友B:
我接上大电池还是一样掉电,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接上大电池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上大电池还是一样掉电,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接上大电池就不掉电了?

接上电池掉电,不接不掉

网友:
简单明了,快速捡钱

网友C:
换个新电池
电池坏了也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个新电池
电池坏了也会掉电

这机器估计电池坏的可能性小,因为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通病,不可能电池都坏吧,也没有人换过电池试过

网友:
修正下,机器无待机电压,而不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估计电池坏的可能性小,因为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通病,不可能电池都坏吧,也没有人换过电池试过

是不是不接电池不掉电啊接电池就掉电 这故障我遇到好几台了 直接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估计电池坏的可能性小,因为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通病,不可能电池都坏吧,也没有人换过电池试过

不装电池也掉,但不是马上掉,过个2/3秒的样子

网友:
检查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