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样用可调电源判断LCD液晶的CCFL 灯管是否老化

楼主(2020-06-01):
请教高手怎么样用可调电源判断LCD液晶的CCFL 灯管是否老化?听同行说可以看可调电源的电流判断的?请问可调电源和CCFL 灯管怎么连接呀?

网友:
扯  CCFL用可调有电流

网友A:
有啥好说的   看上下灯管电流  相差太大就是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说的   看上下灯管电流  相差太大就是有坏啊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  用可调点灯管就是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说的   看上下灯管电流  相差太大就是有坏啊

麻烦问一下,你是如何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说的   看上下灯管电流  相差太大就是有坏啊

老哥可调电源具体怎么连接?一个是直流电!一个是高频交流电啊!

网友B:
灯管1k v以上的启动电压才能点亮,然后降到几百v,持续点亮,可调电源有这么高的电压吗,一般的万用表都量不了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1k v以上的启动电压才能点亮,然后降到几百v,持续点亮,可调电源有这么高的电压吗,一般的万用表都量 ...

可调电源接高压板输入端!

网友:
可调电源接新的高压板新灯管和旧的对比!现在都改LED了吧!

网友:
弄个高压板接上不就行了,电流差别大 的灯管坏了。 你是修显示器的吗,怎么这么基础的东西都问

网友:
能不能接个电压挨个点下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