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刮骨疗伤

楼主(2020-06-01):
今天接到一台机械革命应该是X6机器吧,直接上图 ,这里是最爱烧的修的多的人都懂,苦逼的刮骨疗伤,刮的差不多了,3.3.V 短路,骚鸡,EC坏, 换好的上电,开机,没反应,这个开机EC是要收到一个电源检测信号的,随便哪里去接一个3.3V 过去就可以,接好还是不开机,开机脚到EC也断线了,飞线,OK, 开机一切正常,只是不能用电池,这叼机器还能搞个20万分也是可以了

网友:
这个历害啊

网友:
膜拜大神,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A:
烧成这样都修好了,下了不少功夫,赞

网友B:
这技术不佩服不行呀!!

网友C:
大神牛牛,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D:
这也能修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修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没办法 啊  现在维修不好搞啊  能修好的统统要想办法搞好  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牛牛,不知道能顶多久

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这个头像是很耐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都修好了,下了不少功夫,赞

搞了好几个小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术不佩服不行呀!!

这玩意  只要细心都还好吧

网友E:
这板子直接换掉不香吗?修起来多费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直接换掉不香吗?修起来多费人

太贵了  换主板没多少利润的

网友:
修修过好多片,但是没有烧的这么严重的。简单处理就行了

网友:
烧的可以啊。这技术

网友:
666,刀法一流

网友:
实力够硬。。。。。

网友:
大神  崇拜  一般这样 我都让客户换板

网友:
楼主贴说得简单!其实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吧! 还是挺牛逼的

网友:
修这个应该有500以上的利润吧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厉害

网友:
现在维修的精力和收入不成比例啊!楼主辛苦

网友:
厉害了,换成我看到这样的直接换板了。

网友:
换旧版应该不贵吧,感觉浪费时间了,如果不忙还可以。不过不得不为你的技术点赞

网友:
线太细了,几条并联功率也不够,很容易发烫损坏

网友:
还好那部分电路夹层板走线少

网友:
这样了还搞,换我早放生了

网友:
MD,机械师这系列我见过几个都是一烧一大片的

网友:
我技术看的我眼冒金星

网友:
我这个也是同款,充不进电,电池能开机,想去掉电池电源管理芯片直接飞线,不知道如何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