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载CPU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0-06-01):
板载CPU上的这电容能拆了吗  因为影响焊接

网友:
为什么要拆,原来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你这3代CPU  挺好焊的  电容可不能拆       拆了就费了

网友:
不能拆

这个正常植球就可以了。你不可能在主板上植球吧。都是在CPU上植球,最大的难度是怕变形

网友A:
I changed a lot from 3rd generation CPU.
clean solders on the motherboard with soldering iron
use solder balls 0.4mm
will be soldered smoothl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 changed a lot from 3rd generation CPU.
clean solders on the motherboard with soldering iron
use  ...

谢谢 0.45的 锡珠可以么???

网友:
一般不能拆

网友:
我倒是有经验,我拆过,一样用,这个一般厂家会设计外围电路,拆了不影响,不过有这种的钢网,不需要拆就可以直球

网友C:
挨不住的,u拆下来你仔细看是弯的,中间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0.45的 锡珠可以么???

this is stencil 0.45mm
Solders will expand if you use 0.45 mm solder balls
you try 0.4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挨不住的,u拆下来你仔细看是弯的,中间凹

这u好像本来就是弯的。焊接的时候基板受热会变形,就平了。焊接成不成功就看焊完基板是不是平的,如果还是有弯肯定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is stencil 0.45mm
Solders will expand if you use 0.45 mm solder balls
you try 0.4m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from that country

网友:
能不拆就不拆,人家怎么装上的,就应该能装上

网友:
这个我一般不用0.4的珠,用0.45的,然后就是U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是太多就行,做上去的时候受热就正常了

网友:
肯定不行呀

网友:
这样拆了真的不行呀,会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