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看看这个是哪个显存挂了

楼主(2020-06-01):
显卡是索泰的GTX460,新手不知道怎么判断顺序,之前看到过帖子讲排列顺序,找不到了。求救

网友A:
最右侧单独那片

网友B:
一般班上有编号,第一个有点不一样!

网友:
倒数ABCD通道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软件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右侧单独那片

好,谢谢大佬

网友:
同意2#,fbio-b,c,d 逆时针排列,高位在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班上有编号,第一个有点不一样!

好,我找找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软件 可以分享下吗

论坛里有人分享过啦,就那个MOds

网友D:
加焊右边那个独立的显存失败,还是花屏

网友:
倒数 以前看过有些文章 了解一些 但没有软件 没好好学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右边那个独立的显存失败,还是花屏

也可能是显存坏了,加焊gpu试试吧

网友:
谁有 显卡显存测试工具

网友:
我的那个卡,圈的那两处是空的

网友:
这还要修啊

网友:
新手入门,瞎鼓捣呢

网友:
发现右边那个显存后边掉了个件,补上还是花

网友:
学习中新手入门,请多指教,感谢分享

网友:
右边第一颗,换掉它就好了

网友:
拆掉显存以后打一下到核心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E:
460 560的显卡 焊核心就可以了  焊玩核心还得拆核心上的铝片 改散热 不然高温下该是用不久 报错位置是右边带颗粒的第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60 560的显卡 焊核心就可以了  焊玩核心还得拆核心上的铝片 改散热 不然高温下该是用不久 报错位置是右边 ...

焊核心了,然后焊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右边那个独立的显存失败,还是花屏

这又不是显存虚焊你加焊它有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核心了,然后焊黑了

同贺同贺。昨晚也弄坏了两片560.本来就花。最后黑了炸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核心了,然后焊黑了

这多半给核心干死了

网友(2020-10-23):
加焊核心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