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EZRX自校准问题

楼主(2020-06-02):
一片WD绿盘,WD40EZRX,扫描发现坏扇区,数量有点多。
进行自校准,在Mini cal testing完成时出现如下提示:

更换了固件也一样。
如果继续下去,到后面Mini arco testing时间非常长,每个磁头下都会有报错,然后就会砍头。

网友A:
还是建议砍头  本来坏道就多 再不砍头 就是跑出来也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砍头  本来坏道就多 再不砍头 就是跑出来也用不久

不是不想砍,是它一直跑,然后就自动砍头,砍到后面就报所有头坏。。。这个估计是修不出来了,应该是盘面损伤比较厉害,不是头的问题。

网友(2020-07-09):
固件问题 可以解决

补充内容 (2020-8-31 17:31):
B1都过不去 查rom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

网友:
先砍了,试试工具和固件支不支持跑起来,再有如果叠瓦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