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换屏

楼主(2020-06-02):
求助求助联想一体机换屏和屏不一样 换上出现红白绿蓝一直循环  进入工厂模式了  怎么办?

网友:
求助求助联想一体机换屏和原屏不一样 换上出现红白绿蓝一直循环  进入工厂模式了  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助求助联想一体机换屏和原屏不一样 换上出现红白绿蓝一直循环  进入工厂模式了  怎么办?

屏型号不一样,没有正常工作!换一样的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不一样,没有正常工作!换一样的型号的就可以了

必须得换么?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换么?有别的办法没?

参数差太多肯定不行,主要是屏参不一样,你把旧屏的储存拆到新屏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