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40 板号: 12291-2

楼主(2020-06-02):
现象: 本机I7 处理器,触发上电,电流跳变正常,几秒后掉电,屏幕未点亮。

网友:
更换四代I3处理器,机器能点亮,测试正常。   测量CPU ,显卡及3  5V等电压稳定,波形正常。    刷BIOS后现象一样。此机器无图纸,没有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
补充: 本机已经更换同型号I7处理器,现象相同,触发后很快掉电。

网友:
本机已经更换同型号I7处理器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功率识别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稳压源和原装适配器,同样现象。

网友A:
主板上CPU供电电路是不是有电容或者电感 空位    把空位都加上

网友B:
I3 开机的情况下测试每一项供电的G极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少一项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都不测试一下,那就在网站找别人维修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I3 开机的情况下测试每一项供电的G极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少一项供电没有出来

三组供电的MOS G级和输出端波形都是正常的。这个也是第一个考虑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CPU供电电路是不是有电容或者电感 空位    把空位都加上

没有空位,电容已经换过。

网友B:
或许 我可以找人帮你要一份 LKM-1 是否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许 我可以找人帮你要一份 LKM-1 是否是这个

是的。  LKM-1  WS MB     12291-2, 感谢,拜托了!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LKM-1  WS MB     12291-2, 感谢,拜托了!

明天 今天没得 我找人帮你要一份

网友:
我昨天打电话给人了,他暂时没有给我 说不定传不出来,插上去U盘很多电脑不能读取 不能链接外网,你这个机型有I5(双核)和I7的 你去找个I7bios刷上去看看

网友:
有做好散热吗?I7的CPU开机温度上去很快的,跟AMD的一样

网友:
这个不是联想的技术支持吗

网友(2020-07-30):
搞定没有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2020-09-25):
要接小板  不然开不了机的

网友(2021-12-24):
BROTHER...ATTACHED SCHEMA AND BOARDIEW USE.

Lenovo Thinkpad W540 Wistron Kome-1 WS 12291-1 Rev -1.pdf

12291-1.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