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lc适配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20-06-02):
电池跟适配器一起接开机不触发,单适配器单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把左上角这六条腿的拆了就正常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这个管子就是 pwr_sw  lid 3va pwrled的啊  怎么会引起这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这个管子就是 pwr_sw  lid 3va pwrled的啊  怎么会引起这和问题

千真万确,碰到这机子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这个管子就是 pwr_sw  lid 3va pwrled的啊  怎么会引起这和问题

pwr_sw  lid 3va pwrled  不是被截止就是没降低引起的 跟技嘉主板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