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花屏求助

楼主(2020-06-02):
如图这样,花屏。没有找到同型号的显存,找了个差不多都是DDR5 2G显卡拆下来的显存  还是花屏,驱动装不上。不知道那里有扫描显存的软件,没找到哪里有。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一张960显卡,开机进系统黑屏,看见有颗显存有腐蚀,就加焊了显存,故障一样,取下显存想重新植株,结果到现在没植株,显存还在这儿放着,去掉这颗显卡测试显卡就是开机花屏。没得时间去整了,也不想整,这才几天把显卡卖给收废板的了,显存还在这里,也是三星颗粒容量应该是512M

网友A:
我有显卡测试软件可测GTX7 8 9 10 最新20系列都可以测 需要可联系,精准定位显存位置 包教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显卡测试软件可测GTX7 8 9 10 最新20系列都可以测 需要可联系,精准定位显存位置 包教会

多少钱

网友A:
加20系列可测到2080TI 200元,不加20系列 150元,可测78910系列  最高测到1080TI 泰坦也可以测

网友B:
楼主论坛有下,你搜看看就知道了。最近也在学习怎么用MODS。

网友:
花屏也有可能是核心虚焊

网友:
    颗粒还是原厂更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论坛有下,你搜看看就知道了。最近也在学习怎么用MODS。

但是论坛的版本 不支持这个显卡吧  都是很老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20系列可测到2080TI 200元,不加20系列 150元,可测78910系列  最高测到1080TI 泰坦也可以测

有没有教程这些   不会用, 有没有使用时间限制,  是在DOS 下面运行吗

网友:
论坛有比较新版本的,就是用起来感觉不对,Ubuntu下测好的显卡也报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不对

网友:
这种基本上没什么搞的,搞好用不了多久又挂了

网友:
这卡出不出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教程这些   不会用, 有没有使用时间限制,  是在DOS 下面运行吗

包教会 ,永久使用 乌班图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测的,二板斧先干gpu,再去查显存

网友:
N卡全套最高支持2080ti,,160.包教会

网友:
三星颗粒换上尔比达,BIOS时序也得改吧、、、要不驱动装不上。。

网友:
不同型号的显存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