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暗影精灵 用可调电源不开机,用原装可以,有什么升级版的转换头?

楼主(2020-06-02):
我现在用的是这种,不能开机。。有没有暗影精灵新款升级版的转换头?

网友:
你可以找个坏充电器自己改一个转换头,把里面的识别
电路搬出来

网友: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网友:
你这个不是专用转换头吧

网友:
正在修一台 没法看电流 好苦恼    大短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电源一闪一闪的 ,  没法开机

网友A:
hp的用转接头试机修好了都不知道 修改一太用转接头可以亮灯了,不开机,我以为没修好退给同行,后来来了另一个一样的问题插原装电源就开机了,好蛋痛

网友:
有,我用的是很细长的,你可以某宝找找

网友:
有个检测的,有些又可以。有一种大的也是

网友:
这种转接应该可以呀,我都是用这种

网友B:
要用这种,应该可以的

网友:
买带芯片识别的,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有些会降频不充电,但是起码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这种,应该可以的

没有用,我就是这种。

网友:
HP专用头吧

网友C:
暗影精灵几,我的是一样的,怎么可以开机i

网友:
HP的中间针其实不带芯片识别,是靠对19V接一定阻值的电阻,然后和主板上对地电阻形成一定分压给ec识别。我找张图给你们参考下吧

如上图最右边的信号AD_ID就是和电源中间那根针相连,电源里面会有一个电阻连到19V上,和主板上R5119形成分压,不同的电压代表不同功率的电源接入。
所以一般只要根据图纸里面的参数自己找个合适的电阻连到19V上就行

网友:
都是厂家工程师太聪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用转接头试机修好了都不知道 修改一太用转接头可以亮灯了,不开机,我以为没修好退给同行,后来来了另一个一样的问题插原装电源就开机了,好蛋痛

你是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影精灵几,我的是一样的,怎么可以开机i

发个图片看看,楼上发的那种小口的我也有确定是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的,必须要带上电池才能过隔离保护且无法充电。

网友:
hp 440 g6是不是也要原机的才开机,机器太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扯,我也用的这种好用啊,你别是中奖了吧,

就这种头不是通吃,瞎扯不瞎扯你遇到试试就行了。

网友:
只能去TB找找专用头。从网上买个type-c转接头不好使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台  屏碎的  客户吧电池都卸了  拿到手上开关灯一闪一闪的还以为有短路

网友:
这个头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
有没有人有改装好这个头?

网友:
找个坏的原装电源改吧

网友:
试过是因为针不够长而已 剪个适配器头来用呗

网友:
惠普的检测电路难搞

网友:
这头不是所有机器都好用

网友:
去网上买啊

网友:
设计师如此,意欲何为呢?

网友:
有些牌子的头子真难找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阻

网友:
我也有这种头,确实不能用

网友(2020-09-06):
90w以内的这种头可以使用  高于90w以上的就用不了了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C:
暗影精灵几,我的是一样的,怎么可以开机i

暗影6  不能用PW160转换头。不能链接。会显示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