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E440不加电(小白必看)

楼主(2020-06-02):
          接了一个联想E440不加电的本,首先拔下电池,插电流表测试无待机,不加电,说明是主板问题,拆出主板测量各路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测待机无3V,5V查待机芯片位号:PU401,查图纸芯片为RT8243AZQW,测试芯片工作条件第一步测量VIN 19V正常,第二步测量ENLD0使能信号,发现电压只有0.36V,明显不正常,正常也该有3V以上啊,查到这里,后面基本不用测量了,看图纸顺藤摸瓜查12脚ENLDO连接的元器件,发现PR413电阻阻值无穷大,图纸上是499K,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300多K的替换上,499K一时没找到,哪有时间找它,好多维修的活等着呢,换好插电流表,发现ENLD0有4V左右电压了,待机3V,5V瞬间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屏也亮了,此机修复完毕。

    我发现好多学徒或者小白修到不加电的板子,一看没有3V,5V待机,直接找芯片换,太鲁莽了,有些事情要按步骤来,不要着急,俗话说的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吧?
      这个小修E440是写给小白看的,大神就略过吧,如果错误地方请师傅们及时指正,如果对小白有帮助请多加分鼓励?
  加分的人年年发财!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哈哈哈!

 会员198542300鑫豆2025-5-14 14:31
 会员634883300鑫豆2024-12-23 16:25
 会员1566390300鑫豆2024-9-26 09:50
 会员197998300鑫豆2024-9-20 10:09
 会员1256698300鑫豆2024-7-31 15:02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干净利索  使能

网友:
精品文章,图文排版合理,值得加分!!!!!!!!!!!!!!!!!!!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一针见血

网友A:
为啥会坏这个电阻

网友B:
楼主牛逼!我说我修过几台者没有修出来呢,原来这里坏会不开机,我一直以为不开机是按键坏或者主板坏,要么按按键要么换主板。以后不开机第一就换电阻!话说每台不开机的者换这个电阻吗?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干脆利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大师级,很牛?。

网友:
确实是我等小白这样的学习的榜样,经典的一例。

网友:
细致分析,不盲干。

网友:
果然很白啊

网友:
问题很简单,别弄复杂化

网友:
上来直接换芯片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我说我修过几台者没有修出来呢,原来这里坏会不开机,我一直以为不开机是按键坏或者主板坏,要么 ...

大神很皮啊

网友:
499K一时没找到,哪有时间找它,好多维修的活等着呢
生意也太好了吧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C:
看旁边电容脚位发黑应该是受潮腐蚀

网友:
这种问题有图纸就是送的啊

网友:
确实是个简单问题

网友:
小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好帖

网友:
变算是秒杀了,算是线性开启问题吧,

网友D:
现在手上都有个这个机器 放电能开机 桥换了都一样,之前遇到个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旁边电容脚位发黑应该是受潮腐蚀

嗯!这也被你看到了,说明你仔细看了,我知道这板子以前进过水,故意没说,看你们哪个细心,你果然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坏这个电阻

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为啥坏这个电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我说我修过几台者没有修出来呢,原来这里坏会不开机,我一直以为不开机是按键坏或者主板坏,要么 ...

怎么可能每台不开机都换这电阻啊!拜托你动动脑,每台机器都有它坏的原因,除了厂家设计缺陷造成的通病,一般都先问客户坏的过程和原因,然后再仔细观察主板上的各部位元器件有无异常,按步骤来吗?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不能说每一个咳嗽的人,你都说是感冒对吧? 望闻问切!修电脑也一样,你细细品味吧!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写的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每台不开机都换这电阻啊!拜托你动动脑,每台机器都有它坏的原因,除了厂家设计缺陷造成的通病,一般都先问客户坏的过程和原因,然后再仔细观察主板上的各部位元器件有无异常,按步骤来吗?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不能说每一个咳嗽的人,你都说是感冒对吧? 望闻问切!修电脑也一样,你细细品味吧!

高手果然是高手,说得有道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分析的透彻,这里也可以直接用1M电阻代替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大佬

网友:
发贴发的多分数来的快,都没分下载了

网友:
超级简单,不过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上都有个这个机器 放电能开机 桥换了都一样,之前遇到个都退了。。

那有可能是小问题,只不过你小题大做了!先重最小问题入手,不要上来就换桥!就像有些人修本,插电待机芯片烫手,直接就换芯片,其实是EC短路造成的,换EC就好了,不仔细测量,觉得待机芯片烫手一定是坏了!

网友F:
为什么不量线性先去量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量线性先去量使能?

习惯先测使能!如正常再测别的!每个人维修思路都不同!每个师傅教出的徒弟也不一样!我就着重测几点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不一定每个脚都测!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遇到问题还是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查下去。

网友:
问什么回复内容都是红色字体?

网友:
不错的案例,长见识了

网友:
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
没分了,好烦,下个BIOS都不能下了

网友:
技术果然很高

网友:
好多都在论坛赚外快

网友(2020-07-10):
楼主技术功底很扎实

网友:
这499K 的变质的也太少了,PR413和PR406分压出的ENLD0,楼主思维清晰,秒杀

网友:
学习了   维修界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