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修复海尔32寸液晶电视开机灰屏

楼主(2020-06-02):
移花接木修复海尔32寸液晶电视开机灰屏
型号如下:

屏型号如下:
屏边板型号如下:
移花接木后的:

效果如下:

网友:
大写的服  只要装的下 模块是万能的

网友:
搞好能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这是怎么个意思?看不懂

网友:
我也这样接过一个开机正常但看一会上面的集成块烫手就放弃了!

网友:
我就是想问下你那数据线是怎么接上的呢

网友:
仰望大佬.....

网友(2020-07-14):
只用了供电不用信号 牛逼 大写一个FU 哈哈